《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2)——若干概念回顾

楼主(2020-11-02):
这里将回顾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之前都有论述且不仅限于线性系统。

某些概念将是后续论述的前导。

楼主:
一、BIBO稳定

这是系统的一个输入输出稳定概念,其反映了系统的外在稳定性。

楼主:
二、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也称平衡点)是状态空间(或相空间)内的一个满足平衡方程的状态点。平衡状态有稳定平衡随遇平衡不稳定平衡之分。

对于线性系统,若存在平衡状态,则要么是唯一或要么是无穷个。对于存在稳定平衡状态或不稳定平衡状态的线性系统,只存在唯一的一个平衡状态。

上述是关于系统状态的平衡和稳定的相关概念,这里考虑状态时系统输入不变(通常考虑零输入)。

楼主:
三、单稳定平衡状态系统和多稳定平衡状态系统

对于线性系统而言,如果存在稳定平衡状态,那么其仅有一个平衡状态且还是稳定的。具有单稳定平衡状态的系统(可以是线性或非线性)可简称为单稳态系统(如果是电路,则称为单稳态电路)。

显然,多稳定平衡状态系统必然是非线性系统,其中常见的是双稳定平衡状态系统。双稳定平衡状态系统同样可简称为双稳态系统(如果是电路,则称为双稳态电路)。

稳定的线性电路必然是单稳态电路,譬如跟随器。而所谓的“正反馈运放跟随器”,由于其电源限制使得系统非线性,导致存在两个稳定平衡状态,故可称之为双稳态电路。

单稳态和双稳态还有其一些典型应用,譬如:

1)施密特触发器

2)单稳态触发器

3)双稳态触发器

等。

楼主:
四、稳定极限环

线性系统,要么存在唯一的一个稳定平衡状态,要么就不存在稳定平衡状态。对于非线性系统,也可能不存在稳定平衡状态,但可能存在稳定极限环

上述稳定极限环可以产生稳定振荡,这就是振荡器的理论基础。

如果系统状态稳定地沿着稳定极限环运转,那么就称系统处于稳态振荡,其状态或输出信号称为稳态信号

这里同样需要注意一点,振荡器是无稳定平衡状态系统(或电路),但不能说无稳定平衡状态的系统(或电路)就是振荡器。

楼主:
五、周期信号(稳态信号)

楼主:
注意上述周期(稳态)信号的特征。

网友A:
名义上是《信号与系统》中的内容

实则是跑《控制理论》中弄来的内容

这样东一头、西一头的搞,观众受不了了,跟不上大师的脚步。

网友A:
这些关于稳定性的研究,是数学家的专业,关于稳定性的定义,就有一大堆,其中最流行的是李雅普诺夫的第一定义。
其它的还有拉格朗日稳定性、输入-输出稳定性等其它定义。

而且这些数学定义的严格性,要超出普通教科书的难度,例如BIBO稳定性判据:

第一个条件:不含有不稳定的隐模态
第二个条件:BIBO
而且这个BI,指的是在系统【任何】地方加入有界的系统,BO指的是在系统任何地方所能测的输出。

很明显,这个稳定性定义比楼上教科书所说的定义严苛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