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频GPS接收机设计

楼主(2020-11-02):
哪位大牛介绍一下GPS介绍前端的这个开关器件一般用哪种型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去卖GPS芯片的厂家,找找,一般都有配套的。

网友B:
这是很过时的方案了,现在的GNSS接收机本身就是多模甚至是多频段的,集成好了,外边只需要接一个有源天线就行啦

网友C:
村田、TDK等都有,不过现在的定位模块或芯片基本都不需要外置接收放大器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过时的方案了,现在的GNSS接收机本身就是多模甚至是多频段的,集成好了,外边只需要接一个有源天线就 ...

高精度双天线L1+L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村田、TDK等都有,不过现在的定位模块或芯片基本都不需要外置接收放大器电路了。 ...

高精度双天线L1+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