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数据位兼容问题

楼主(2020-11-02):
附件图片2种LCD屏,一个是24bit,一个是8bit,在其他都相同情况下是,只是位数不用,24bit可以替代8bit吗?

网友A:
从你图片提供的信息看,它们不能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图片提供的信息看,它们不能互换。

是的,但是24bit的可以用来当8bit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24bit的可以用来当8bit吧?

好像不行。这种屏没有提供配置手段。24位的只能接受24位色彩信号,即使降低色彩位数也只接受在RGB信号里面调整,二者对驱动信号的需求似乎无法兼容。

网友A:
这种有像素时钟和同步信号的接口怎么会有8位数据的需求?不是至少16位/RGB565那样的么?最常见还是24位色彩,RGB565一般用于MCU管脚不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