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上电Q0输出电平问题?

楼主(2020-11-02):
大神好如图给定电平1、上电瞬间Q0输出5V还是0V

2、Qo是维持电平不变,没电时算0V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时候别想着理论是多少,需要实际测试。
我一般这么处理,上电时OE=1禁止输出,等状态确定后允许输出,或者选带上电清零复位端子的芯片。

楼主:
仿真软件没这个器件,,只能做个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