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各位程序烧写后出现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0-11-02):
  这里有一个项目是使用mplab ide v8.92编写的程序,这程序已经用了好多年没有出现问题。之前一直都是直接用这个软件与pckit3.5进行烧写。
  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是当把这个hex文件使用mplab ipe v3.5进行烧写后发现产品的功能不正常。而重新使用ide烧写后又恢复正常。
  同时这边也尝试了在mplab x ide v3.5下新建工程复制粘贴软件进去生成hex文件,烧写后依旧无法正常工作。
  请教一下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了,单片机是pic16f688

网友A(点评):
代码保护关掉生成新的hex,烧进去再读回来对比

网友B:
用IPE读出来做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PE读出来做个对比。

能请教一下大致的操作流程是什么吗?之前没有尝试过

网友B:
用MPLAB X IPE 把芯片HEX读出来,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比较一下,应该有不同之处

网友:
代码保护关掉生成新的hex,烧进去再读回来对比

网友C:
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是当把这个hex文件使用mplab ipe v3.5进行烧写后发现产品的功能不正常。

网友D:
你的芯片配置位设定是包含在代码里的,还是烧写前在MPLAB IDE v8的配置器窗口里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