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加密] ATSHA204A-SSHDA-B 丝印相关信息

楼主(2020-11-02):
ATSHA204A-SSHDA-B的丝印不同有影响么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包装问题,一个是管装,一个是盘装

网友B:
加密芯片的Package Marking仅标识了不同的批次信息,没有其他任何有效信息(比如厂商、设备类型等),这个属于安全特性的一部分,Datasheet里有解释。

网友C(2021-01-08):
国产安全加密芯片HSC32I1能完全兼容替换替代ATSHA204A芯片,软硬件、烧录都不需要更改,可以直接替换,详细可联系1881174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