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波形畸变问题

楼主:
本人用AD8422在面包板上照图搭了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 ,接入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输入信号为66Hz,10mV的正弦波,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是像图里这样,部分波形出现凹陷 ,用电表排查了接触问题后波形仍旧这样,所以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希望有大神指导一下这个波形缺陷是因为什么原因照成的或者说我遗漏了什么因素没考虑

网友A(2020-11-02):
是噪音/干扰吧?

网友B:
增益电阻RG呢?

网友C:
你的面包板估计惨不忍睹
运放不是这么测的
有条件 自己画个板子,测试下
手册呢再研究研究

网友D:
运放是不错的器件,  所以我觉得应用电路的问题,  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