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外部中断中的语句过多会影响下一次的外部中断吗?

楼主(2020-11-02):
比如外部中断100us进入一次,在中断函数内我有一些赋值,判断,还有定时器的操作,有的时候操作感觉,某一个外部中断就不能识别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
是不是和STM32的主频有关?

网友:
是不是还没处理完呢,下一次来了。

网友A(2021-04-22):
我遇到使用外部中断捕获信号上升沿时,一直有丢失的现象

网友B:
你可以测一下你中断函数中代码的执行时间,如果时间超过了就要想办法压缩,还有就是看你清中断是在处理数据前还是在处理数据后,如果进入中断就清中断,即使你数据未处理完,也会触发中断

网友C:
个人感觉,100uS一次中断,太频繁了,要合理设计程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