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接多路485信号,这样连接有问题吗

楼主(2020-11-02):
朋友公司用工控机处理控制多套工装(最大套数32),工装都是485终端,每个终端有唯一的ID号。

后来嫌数据交互太慢,改为工控机的4个232口拖4路232-485盒子(如上图),就是把工装分为4组(每组8块工装)。
工控机和工装数据交互,类似于Modbus:工控机发指令或数据给特定ID工装,工装收到指令后动作、回传数据等等。
也许有朋友问为什么不组一个485网络,我理解主要是因为工装上的485走线不伦不类不方便组网,232的速度也就9600bps的样子。

我的问题是能用一个232转多路485的转换器吗?因为:
1)工装分组后,可以把232的速率提高到38400?!
2)工控机始终是“串行”和终端的通信的
3)工控机的232口并无DMA之类的功能呗(工控机2K/台不到的样子)

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2021-08-09):
建议 采用 我们的  485Modbus读写命令网关模块,4个网关 + 一个 以太网 主站,约 1200元,通过 以太网 即可和 工装设备通信,并可以Web浏览设备的通信数据
详细见附件 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