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emWin多线程时,能不能在不同线程一起玩GUI?

楼主(2020-11-02):
STemWin多线程时,能不能在不同线程一起玩GUI?

楼主:
如果只在一个线程玩GUI,别的线程能不能调用GUI_Delay函数?

网友A:
两个线程都调用GUI_Delay,经常发现重启现象。

网友B:
显示模块,从硬件角度上来说就一个,没法用软件虚拟,只能在一个线程中操作的。

网友C:
还没有玩过这个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D:
程序线程规划好。

网友E:
只控制一个gui的话 应该不可以把 涉及到竞争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资源占用发生了竞争 然后卡死在哪里了啊

网友A:
不同的  软件的和硬件的竞争机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