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关于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0-11-02):
想在STM32L4中只使用RXNE中断,但是在中断回调函数中如果不添加上HAL库自身的函数HAL_UART_IRQHandler()中断就不断的发生,已经添加了清除RXNE标志位了。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引起的中断,或者还需要增加什么操作吗?
使能中断函数: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3_IRQn, 7, 1);
HAL_NVIC_EnableIRQ(USART3_IRQn);
__HAL_UART_ENABLE_IT(&hlpuart1,UART_IT_RXNE);

中断处理函数:
if((__HAL_UART_GET_IT(&hlpuart1, UART_IT_RXNE) != RESET) && (__HAL_UART_GET_IT_SOURCE(&hlpuart1, UART_IT_RXNE) != RESET))
    {
       ///数据处理//
     __HAL_UART_SEND_REQ(&hlpuart1, UART_RXDATA_FLUSH_REQUEST);
    }
  HAL_UART_IRQHandler(&hlpuart1);//如果没有这句就会一直进中断,但是不是RXNE引起的了。

网友A:
HAL库不熟;
用CUBE软件生成下好了

网友B:
你看看是否发生了溢出事件,即overrun。

网友C:
把除了这个中断别的代码都删掉 然后一点点的加回来试试

网友D:
本来就应该添加这个中断函数啊

网友E:
是不是一直给你发送数据呢啊

网友F:
看的我也是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