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32MZ单片机RTC实时时钟问题

楼主(2020-11-02):
要用到PIN32MZ单片机内部实时时钟RTC,但是由于PIC32单片机不像STM32那样有个VBAT接口,没有办法接外部纽扣电池保证主机断电后内部时间正常计时,请问各位大神PIC单片纽扣电池应该怎么接?

网友A:
没有提供Vbat,就是不支持后备电池切换的嘛..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PIC32单片机又具有实时时钟和日历功能,如果不支持后备电源,那它本身的RTC功能有又什么意义呢?

网友B:
用外部RTC时钟芯片吧,电池直接给外部RTC芯片供电

楼主:
这是最终的备选方案了,不过还是想知道答案,到底PIC32单片支不支持后备电池供电

网友C:
答案是不支持,不过你可以在外面用二极管并联供电加上主电掉电处理等来完成同类功能

网友D:
当然功耗不会像有vbat的那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