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硬件连接电路图

楼主(2020-11-02):
求助大神提供CC430单片机与以太网控制芯片KSZ8041NL的硬件连接图,或者以太网控制芯片KSZ8041NL与其他单片机的硬件连接电路图,谢谢了……跪求啊!!!

网友A:
你怎么不换个网口芯片呢?

网友B:
这个是用spi或者并行接口都是可以的。

网友C:
要多翻翻手册哦
http://wenku.baidu.com/view/a1d06b6c1eb91a37f1115c97.html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换芯片呢,我听说CC430不带MAC,所以不能与KSZ8041nl相连,大家大神请回答啊?!

网友D:
用过DP83848,这个没用过,这个官网资料没有吗

楼主:
官网有资料,但是没有这种资料,所以想问问大神关于如何用这两个芯片实现以太网通讯……

网友E:
...所以你最后还是换芯片了吧……

网友F:
与KSZ8041nl相连还需要MAC吗?

网友G:
这个原理图的在网上也很难搜素到的

网友H:
这个参考的我参考下的。

网友I:
怎么不使用5510的新品

网友J:
这个应该是成熟的程序控制了。

网友I:
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K:
网上这么多的芯片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