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用VSM仿真失败

楼主(2020-11-02):
MPLAB能够连接到Proteus 8,能自动启动,但是单片机未运行。

楼主:
VSM前显示一个小灰点是不是没装好?系统是win10,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灰色代表不支持啊

楼主:
系统是win10,MPLAB X IDE + Proteus 8.6 ,是不支持吗?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支持你选的元件。这东西我不用,所以不了解他的版本和器件支持情况

楼主:
谢谢了,但我用的是877A啊,这都不支持啊

网友C:
把MPLAB和proteus  连起来用,我还没这么用过啊

网友D:
不过提示不都说了不支持这个器件啊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E:
MPLAB 改了, 插件没改, 这个插件作者正在修改呢吧, 你看看你下的插件日期是哪天的, 如果在9月10号之前,就是作者还没更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