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CDC与I2C有冲突

楼主(2020-11-02):
目前在做的一个项目,需要用USBCDC传输数据。数据通过I2C方式读取到。但是调试发现USBCDC与I2C有冲突。程序单独调试I2C一切正常、单独调试USBCDC也没有问题。将两个融合到一起就会导致I2C通信失败,但是USBCDC却没问题。

网友A:
STM32在USBCDC的中断处理中加入了while判断条件

楼主:
因此想在I2C通信的时候直接关闭USB中断,但是在找不到对应的函数。。。

网友B:
参照STM32F1的Cube库函数中的stm32f1xx_ll_usb.c文件中的函数HAL_StatusTypeDef USB_DevInit()

网友C:
/* Enable USB Interrupt */
  HAL_NVIC_EnableIRQ(USB_LP_CAN1_RX0_IRQn);
这是例成例的,

网友D:
如果禁止的话,则是:
HAL_NVIC_DisableIRQ(IRQn_Type IRQn)

楼主:
哦,后来调试没有关USB中断,但是把I2C通信时间压缩了,现在测试稳定了。你的方案用了STM32Cube了,我这个没用到。下次用到STM32Cube就能采用你的方法了

网友E:
这种程序真的是演示性质的  明知道有这种潜在的bug也给放过去了

网友F:
其实也不算BUG,Dome程序能快速上手。但是确实要深入理解之后,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楼主:
由于I2C开了中断,所以要把优先级调到最高。之前没调优先级,所以会和USB抢中断。

网友G:
没用过USB接口。

网友H:
对,I2C时序打乱后,就要重新通信了

楼主:
对,之间的冲突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H:
老问题了  st的iic 不从iic去解决问题 想着关usb中断也是极品奇葩想法  有人已经深入测试了这个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法  iic感觉各家模块非常混乱 结果大家都喜欢用模拟的 远不如spi模块统一

网友I:
IIC模拟的反倒比较方便

网友J: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 就用顺序传输  传输完成一个再试试另外一个

网友K:
使用的中断吗?

网友L:
肯定是时序上互相干扰了

网友M:
分时进行处理 避免被打断

网友N:
肯定是冲突了  自己做一个时序处理一下

网友O: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