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要实现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ads7842与单片机怎么连接最好

楼主(2020-11-02):
要实现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ads7842与单片机怎么连接最好

楼主:
外围电路怎么做干扰最小?

网友A:
楼主程序上有什么构思了吗

楼主:
DATA:内部RAM的前128个字节的空间,用直接寻址的方式进行寻址。

网友B:
ADS7842与单片机的连接可以参考datasheet里关于ADS7842pin脚定义和描述

网友C:
说明

The ADS7842 is a complete, 4-channel, 12-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It contains a 12-bit, capacitorbased,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Register (SAR) ADC with a sample-and-hold amplifier, interface for microprocessor use, and parallel, 3-state output drivers. The ADS7842 is specified at a 200kHz sampling rate while dissipating only 2mW of power. The reference voltage can be varied from 100mV to VCC with a corresponding LSB resolution from 24µV to 1.22mV. The ADS7842 is tested down to 2.7V operation.

网友D:
转换速率还是远远富余的, 用个定时器触发, 可以做得时间精度高一点. 不过 10mS, 可以跟其他的时基一起合用一个定时器了

楼主:
电路应注意电源分开,模拟和数字电源线分开隔离

网友E:
基准精度要尽可能的高,稳定性要好

网友F:
满足datasheet上关于AD的环境设置

网友E:
采样信号链路避免大电流、高频率信号的干扰

网友F:
楼上说得对,此类信号线尽量避免和采样信号线在一块。

网友G:
可以用SPI来做吗

网友H:
模拟量采集与数字量采集分开,使用用不同的GND

网友I:
并且分割模拟地和数字地,使用电阻或者电感、磁珠连接在一起

网友H:
前端连接一个FPGA就行了!

网友B:
地回路很重要。
模拟,数字最好分开供电。
还有进AD前的阻抗匹配
滤波电路要和采样频率结合,不要比采样频率高太多。
铺地,尽量不铺

网友J:
关键信号线,能包地处理就更好。模拟也一样

网友K:
弱信号,要考虑屏蔽驱动

网友D:
SPI连接没啥问题

网友G:
ads7842与单片机采用 SPI 接口连接最好
要实现每10ms定时采集一个数据。
那就定时去控制 SPI 接口吧.
可以用定时中断去触发

网友L:
这个就是定时采样而已的。

网友M:
ads7842没有使用过

网友N:
为什么不使用其他的ADC呢

网友O:
这个是什么接口的芯片呢?

网友P:
只能按照采样的协议来的。

网友Q:
怎么不使用msp430单片机呢?

网友R:
要跟什么单片机连接?

网友N:
自带aDC最简单的

网友S:
这个是使用SCI的接口的。

网友T:
http://www.ti.com.cn/product/cn/ADS7842

网友U:
设置一个定时器实现的 。

网友V:
对采集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W:
ADS7842 12 位 4 通道并行输出采样模数转换器

网友X:
现在的单片机都是自带的ADC芯片的

网友Y:
单片机模拟sci与ads7842通信的。

网友Z:
很多的例程都包括了ADC采样的

网友AA:
可能驱动电路不一样的

网友AB:
msp430自带了高端ADC芯片

网友P:
ads7842通信方式得确定了。

网友AC:
定时器或PWM控制ADC芯片采样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