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当数据一多,就开始丢数据怎么弄啊

楼主(2020-11-02):
STM32sdio写sd卡
一开始写的很顺利
当数据一多,就开始丢数据怎么弄啊

网友A:
是不是来不及处理,被冲掉了。

网友B:
我觉得是寻址什么的可能时间上需要的更长了。

楼主:
而且我发现16G的卡,当写到100多兆的时候,无论需要写什么,写进去的全是ff,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注意速度,要求速度不高可以边写入边验证。

楼主:
当sd卡中存储了大约100M的时候,无论我的要求是存储什么数据,全部存为ff。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
所谓的ff就是下面空白的部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E:
先写的频率慢点,试试是否超过100M还是写出现错误

网友F:
写进去一个,再读出来试试,写读几次不一样,这几个字节的数据就放弃;

网友B:
你买的假 sd 卡吧

网友C:
写的频率是不是得稍微慢些

网友D:
写的频率更不上了吧

网友G:
写入频率尽量低,越到后面写入约明显,大概1S写一次或更长时间再试一下

网友H:
你是文件系统还是直接的写?

网友I:
会不会速度太快了啊

网友J:
把速度降下来试试

网友K:
把缓存做大点试试

网友L:
通过算法进行缓冲试试

网友M:
可以建立一个缓存

网友N:
可以做两个数组轮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