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帖子...

楼主(2020-11-03):
先引帖:

电感负载开关电路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2418-1-1.html?_dsign=14b319fa

这个帖子原本看过后虽然感觉错误很多,却懒得去理会,就这样过去了。

现看到有人说那玩意“技术含量高”,而此坛学生和初学者居多,那就有必要点出其中的一个“高技术含量”了。

楼主:
先看个图:

楼主:
请注意那个“寄生电容C”(其实通常称为分布电容),这个“电容”的大小凡接触过实际电感的都该有个数量级概念。

楼主:
下面再看一图:

网友A:
不。你并没有“却懒得去理会

@HWM :反正你一直在搞他,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承认了也没人打你或罚钱,怕什么。。。。。
对C有个脉冲电流产生,很快速充到VCC。如果C极被拉到GND位。此时电感电流还没有或很小。
HWM
原来是懒得去理会了,后来看见那是个“高技术含量”的东西,于是就“感兴趣”了。

楼主:
注意那厮所谓从“Q”到“A”的跳变。那厮认为,电容嘛,电压不能突变,于是呼成了那条“竖线”。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只是小瑕疵。不追求细节可以略过。

楼主:
竖线的“技术含量”还不算高,高的是随后的那条横线。

楼主:
横线意味着电流不变,那么这个电流能维持吗?

电感即便是加上电压,由“伏秒”概念便知其电流变化关系,且注意这里的电感量可观

那么,那个分布电容行吗? 自己去考虑。

@HWM :纠正下,在开通时,VCE是VCC,因为电容没有充电,但有电流,此时三极管进放放大态。只要此电流通路有电阻,就往向包和态发展,随电容电压上升。
@HWM :是的,刚开始是恒流,电流被BJT控制,随电容电压上升,电流下降直到包和。图中那个点是达不到的,短时间内。
HWM
@zyj9490 :对那个分布电容充电,瞬间的事情,完全不可能形成那条竖线和横线。其实,理论和实际的相关曲线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在电容充电过程中,有可能是恒流的。
如果IB足够大,就不符合B*IB了,非恒流了,

楼主:
如此高的“技术含量”,我是第一次看到。

不过,此坛中“正反馈运放跟随器”都能出现,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

网友B:
哈哈,惊喜又来了,这个抄书大师,居然看不懂我那个简明分析,,,,

不愧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纽币,老子我是服了,五体投地的服。。。

网友B:
一般人看不懂别人帖子,是虚心请教。

而楼主是高调炫耀自己、讥讽、鄙视别人。

大师的品味就与众不同

逛论坛久了,那不是一般的知己知彼,一般人会什么,不会什么,我清楚的很,跟对方肚子里蛔虫一样。

一般人的拿手好戏是节点、网孔法列方程,解方程,这个套路是熟的跟烤芋头一样,快烤焦了。

一般人的拿手好戏是小信号分析,用混合Pi模型代替晶体管,然后分析输入、输出阻抗,电压、电流增益,这个套路也是熟悉的不行了,闭着眼都能完成。

但是一旦碰到非线性问题,十有**要蒙圈,两眼迷茫,我给的那个帖子就是证明。
当然了,这个问题对少数高手来说是家常便饭,小儿科。

一般来说,细枝未节是省的。

网友C:
两位大佬又开始杠上了,哎,相煎何太急,两位大佬息怒息怒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位大佬又开始杠上了,哎,相煎何太急,两位大佬息怒息怒啊!

大师也不敢当面碰碰,而是吼一嗓子就跑,几天不见人,没看头,也没意思,不好玩。。。

如果两人你来我往,一问一答,有问有答,才有点意思。

实在没劲,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