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测量CC2640低功耗的技巧

楼主(2020-11-03):
最近的一个项目是用cc2640做一个蓝牙门锁。功能实现后折腾低功耗花了一两天。
         其实功耗主要是两方面
         1、是蓝牙广播 的时间,这个周期越长功耗会更低
         2、一些IO口存在漏电
         测试功耗可以先把蓝牙广播完全关掉,从而来测量整个外设的功耗情况;一些普通的输出口一般不会影响功耗,只要把高低置好就不会有漏电,主要是要注意一些输入口,特别是AD口,其内部因为电路不一样会造成漏电,这种一般就是在采集的时候置为输入,平常置为输出。
         在测量功耗的时候注意万用表先打到高档位,当电流小了之后打到低档位,避免表 被打坏。 测试时候电源也用比较稳的电源测量避免出现异常情况

网友A:
通过密码打开吗

网友B:
可不可以降低广播的周期

网友C:
io口的漏电大概能有多少啊

网友D:
有没有没有ad的芯片 啊

网友E:
现在这种门锁可以广泛的应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