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七、CH32V103应用教程——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0-11-03):
CH32V103应用教程——定时器中断

本章教程通过CH32V103开发板板载两个LED灯显示程序运行状态,具体情况如下:
  • 串口调式助手大约每隔500ms打印一次”Enter interrupt“;
  • 开发板上LED1与LED2不停闪烁,其中,LED1闪烁较快,大约为100ms一次;LED2闪烁较慢,大约为500ms闪烁一次。

1、TIM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CH32V103定时器包含1个高级16位定时器、3个通用16位定时器,以及2个看门狗定时器和1个系统时基定时器。

高级控制定时器(TIM1)是一个 16 位的自动装载计数器,具有可编程的预分频器。除了完整的通用定时器功能外, 可以被看成是分配到 6 个通道的三相 PWM 发生器, 具有带死区插入的互补 PWM 输出功能,允许在指定数目的计数器周期之后更新定时器进行重复计数周期,刹车功能等。高级控制定时器的很多功能都与通用定时器相同,内部结构也相同,因此高级控制定时器可以通过定时器链接功能与 TIM 定时器协同操作,提供同步或事件链接功能。

通用定时器(TIM2、TIM3和TIM4),其可同步运行,每个定时器都有一个 16 位的自动装载递加/递减计数器、一个可编程的 16 位预分频器和 4 个独立的通道,每个通道都可用于输入捕获、输出比较、 PWM 生成和单脉冲模式输出。其能通过定时器链接功能与高级控制定时器共同工作,提供同步或事件链接功能。在调试模式下,计数器可以被冻结,同时 PWM 输出被禁止,从而切断由这些输出所控制的开关。 任意通用定时器都能用于产生 PWM 输出。每个定时器都有独立的 DMA 请求机制。这些定时器还能够处理增量编码器的信号,也能处理 1 至 3 个霍尔传感器的数字输出。

系统时基定时器(SysTick),这是内核控制器自带的一个定时器,用于产生 SYSTICK 异常,可专用于实时操作系统,为系统提供“心跳”节律,也可当成一个标准的64位递增计数器。以AHB时钟的8分频为基准时钟源。当计数器递增到设置比较值时,产生一个可屏蔽系统中断。关于2个看门狗定时器,在前面教程有过介绍,在此不做过多赘述。

关于CH32V103定时器具体信息及其相关功能和实现等,可参考CH32V103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本章教程主要通过CH32V103通用定时器TIM3编写一个定时器中断程序,并下载到开发板进行验证,程序编写所需相关函数在库函数中进行调用,库函数文件中函数介绍如下:
void TIM_DeInit(TIM_TypeDef* TIMx);
void TIM_TimeBase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void TIM_OC1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void TIM_OC2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void TIM_OC3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void TIM_OC4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void TIM_IC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void TIM_PWMI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void TIM_BDTR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
void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void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void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void TIM_BDTRStructInit(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
void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CtrlPWMOutputs(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I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GenerateEvent(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ventSource);
void TIM_DMA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DMABase, uint16_t TIM_DMABurstLength);
void TIM_DMACmd(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DMASource,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_TypeDef* TIMx);
void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nputTriggerSource);
void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TIxExternalCLKSource,uint16_t TIM_ICPolarity, uint16_t ICFilter);
void TIM_ETRClockMode1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xtTRGPrescaler, uint16_t TIM_ExtTRGPolarity,uint16_t ExtTRGFilter);
void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xtTRGPrescaler, uint16_t TIM_ExtTRGPolarity, uint16_t ExtTRGFilter);
void TIM_ETR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xtTRGPrescaler, uint16_t TIM_ExtTRGPolarity,uint16_t ExtTRGFilter);
void TIM_Prescaler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Prescaler, uint16_t TIM_PSCReloadMode);
void TIM_CounterMode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ounterMode);
void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nputTriggerSource);
void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ncoderMode,uint16_t TIM_IC1Polarity, uint16_t TIM_IC2Polarity);
void TIM_ForcedOC1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orcedAction);
void TIM_ForcedOC2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orcedAction);
void TIM_ForcedOC3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orcedAction);
void TIM_ForcedOC4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orcedAction);
void TIM_ARR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SelectCOM(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SelectCCDMA(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CCPreloadControl(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OC1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reload);
void TIM_OC2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reload);
void TIM_OC3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reload);
void TIM_OC4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reload);
void TIM_OC1Fas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Fast);
void TIM_OC2Fas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Fast);
void TIM_OC3Fas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Fast);
void TIM_OC4Fas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Fast);
void TIM_ClearOC1Ref(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Clear);
void TIM_ClearOC2Ref(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Clear);
void TIM_ClearOC3Ref(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Clear);
void TIM_ClearOC4Ref(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Clear);
void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olarity);
void TIM_OC1N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NPolarity);
void TIM_OC2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olarity);
void TIM_OC2N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NPolarity);
void TIM_OC3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olarity);
void TIM_OC3N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NPolarity);
void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olarity);
void TIM_CCxCmd(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hannel, uint16_t TIM_CCx);
void TIM_CCxNCmd(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hannel, uint16_t TIM_CCxN);
void TIM_SelectOCxM(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hannel, uint16_t TIM_OCMode);
void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UpdateSource);
void TIM_SelectHallSensor(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PMode);
void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TRGOSource);
void TIM_SelectSlaveMode(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SlaveMode);
void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MasterSlaveMode);
void TIM_S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unter);
void TIM_SetAutoreload(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Autoreload);
void TIM_SetCompare1(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1);
void TIM_SetCompare2(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2);
void TIM_SetCompare3(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3);
void TIM_SetCompare4(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4);
void TIM_SetIC1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void TIM_SetIC2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void TIM_SetIC3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void TIM_SetIC4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void TIM_SetClockDivision(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KD);
uint16_t TIM_GetCapture1(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GetCapture2(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GetCapture3(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GetCapture4(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G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Get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FlagStatus TIM_GetFlagStatus(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LAG);
void TIM_ClearFla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LAG);
ITStatus TIM_GetITStatus(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void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1.1、void TIM_DeInit(TIM_TypeDef* TIMx)
功  能:将TIMx外围寄存器初始化为其默认重置值。
输  入:无

1.2、void TIM_TimeBase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功  能: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时基单元外围设备。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eBaseInitStruct:指向TIM_TimeBase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3、void TIM_OC1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功  能: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 Channel1。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OCInitStruct:指向TIM_OC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4、void TIM_IC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功  能:根据TIM_I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外围设备。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ICInitStruct:指向TIM_IC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5、void TIM_PWMI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功  能:根据TIM结构中的指定参数配置TIM外围设备,以测量外部PWM信号。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ICInitStruct:指向TIM_IC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6、void TIM_BDTRConfig(TIM_TypeDef* TIMx,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
功  能:配置:中断特性、死区时间、锁定级别、OSSI、OSSR状态和AOE(自动输出启用)。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BDTRInitStruct:指向TIM_BDTR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7、void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功  能:用默认值填充每个TIM_TimeBaseInitStruct成员。
输  入:TimeBaseInitStruct:指向TIM_TimeBase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8、void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功  能:用默认值填充每个TIM_OCInitStruct成员。
输  入:TIM_OCInitStruct:指向TIM_OC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9、void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功  能:用其默认值填充每个TIM_ICInitStruct成员。
输  入:TIM_ICInitStruct:指向TIM_IC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10、void TIM_BDTRStructInit(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
功  能:用默认值填充每个TIM_BDTRInitStruct成员。
输  入:TIM_BDTRInitStruct:指向TIM_BDTRInitTypeDef结构的指针。

1.11、void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指定的TIM外围设备。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12、void TIM_CtrlPWMOutputs(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TIM外围设备主输出。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13、void TIM_I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指定的TIM中断。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IT:指定要启用或禁用的TIM中断源;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14、void TIM_GenerateEvent(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ventSource)
功  能:将TIMx外围寄存器初始化为其默认重置值。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EventSource:指定事件源。

1.15、void TIM_DMA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DMABase, uint16_t TIM_DMABurstLength)
功  能:配置TIMx的DMA接口。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DMABase:DMA基址;TIM_DMABurstLength:DMA突发长度。

1.16、void TIM_DMACmd(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DMASource,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TIMx的DMA请求。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DMASource:指定DMA请求源;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17、void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_TypeDef* TIMx)
功  能:配置TIMx内部时钟。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

1.18、void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nputTriggerSource)
功  能:将TIMx内部触发器配置为外部时钟。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InputTriggerSource:触发源。

1.19、void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TIxExternalCLKSource,uint16_t TIM_ICPolarity, uint16_t ICFilter)
功  能:将TIMx触发器配置为外部时钟。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TIxExternalCLKSource: 触发器源;ICFilter:指定过滤器值。此参数的值必须介于0x0和0xF之间。

1.20、void TIM_ETRClockMode1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xtTRGPrescaler, uint16_t TIM_ExtTRGPolarity,uint16_t ExtTRGFilter)
功  能:配置外部时钟模式1。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ExtTRGPrescaler:外部触发预分频器;TIM_ExtTRGPolarity:外部触发极性;ExtTRGFilter:外部触发器筛选器。

1.21、void TIM_ETR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xtTRGPrescaler, uint16_t TIM_ExtTRGPolarity,uint16_t ExtTRGFilter)
功  能:配置TIMx外部触发器(ETR)。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ExtTRGPrescaler:外部触发预分频器;TIM_ExtTRGPolarity:外部触发极性;ExtTRGFilter:外部触发器筛选器。

1.22、void TIM_Prescaler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Prescaler, uint16_t TIM_PSCReloadMode)
功  能:配置TIMx预分频器。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Prescaler:指定预分频器寄存器值;TIM_PSCReloadMode:指定TIM预分频器重新加载模式。

1.23、void TIM_CounterMode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ounterMode)
功  能:指定要使用的TIMx计数器模式。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CounterMode:指定要使用的计数器模式。

1.24、void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nputTriggerSource)
功  能:选择输入触发源。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InputTriggerSource:输入触发源。

1.25、void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ncoderMode,uint16_t TIM_IC1Polarity, uint16_t TIM_IC2Polarity)
功  能:配置TIMx编码器接口。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EncoderMode:指定TIMx编码器模式;TIM_IC1Polarity:指定IC1极性;TIM_IC2Polarity:指定IC2极性。

1.26、void TIM_ForcedOC1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orcedAction)
功  能:强制TIMx输出1波形为激活或非激活电平。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ForcedAction:指定要设置为输出波形的强制操作。

1.27、void TIM_ARR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在ARR上启用或禁用TIMx外设预加载寄存器。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28、void TIM_SelectCOM(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选择TIM外围换向事件。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29、void TIM_SelectCCDMA(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选择TIMx外围捕获比较DMA源。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30、void TIM_CCPreloadControl(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设置或重置TIM外围捕获比较预加载控制位。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31、void TIM_OC1Preload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reload)
功  能:启用或禁用CCR1上的TIMx外围预加载寄存器。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OCPreload:TIMx外围预加载寄存器的新状态。

1.32、void TIM_OC1Fas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Fast)
功  能:配置TIMx输出比较1快速功能。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OCFast:输出比较快速启用位的新状态。

1.33、void TIM_ClearOC1Ref(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Clear)
功  能:清除或保护外部事件上的OCREF1信号。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OCClear:输出比较清除启用位的新状态。

1.34、void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olarity)
功  能:配置TIMx通道1极性。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OCPolarity:指定OC1极性。

1.35、void TIM_OC1N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NPolarity)
功  能:配置TIMx通道1极性。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OCNPolarity:指定OC1N极性。

1.36、void TIM_CCxCmd(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hannel, uint16_t TIM_CCx)
功  能:启用或禁用TIM捕获比较通道x。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Channel:指定TIM通道;TIM_CCx:指定TIM信道CCxE位的新状态。

1.37、void TIM_CCxNCmd(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hannel, uint16_t TIM_CCxN)
功  能:启用或禁用TIM捕获比较通道xN。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Channel:指定TIM通道;TIM_CCxN:指定TIM信道CCxNE位的新状态。

1.38、void TIM_SelectOCxM(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hannel, uint16_t TIM_OCMode)
功  能:选择TIM输出比较模式。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Channel:指定TIM通道;TIM_OCMODE:指定TIM输出比较模式。

1.39、void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TIMx更新事件。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40、void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UpdateSource)
功  能:配置TIMx更新请求中断源。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UpdateSource:指定更新源。

1.41、void TIM_SelectHallSensor(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  能:启用或禁用TIMx的霍尔传感器接口。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NewState:启用或禁用。

1.42、void TIM_SelectOnePulseMode(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PMode)
功  能:选择TIMx的单脉冲模式。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OPMode:指定要使用的OPM模式。

1.43、void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TRGOSource)
功  能:选择TIMx触发器输出模式。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TRGOSource:指定触发器输出源。

1.44、void TIM_SelectSlaveMode(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SlaveMode)
功  能:选择TIMx从机模式。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SlaveMode:指定定时器从模式。

1.45、void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MasterSlaveMode)
功  能:设置或重置TIMx主/从模式。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MasterSlaveMode:指定定时器主从模式。

1.46、void TIM_S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unter)
功  能:设置TIMx计数器寄存器值。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Counter:指定计数器寄存器的新值。

1.47、void TIM_SetAutoreload(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Autoreload)
功  能:设置TIMx自动重新加载寄存器值。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Autoreload:指定Autoreload寄存器的新值。

1.48、void TIM_SetCompare1(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1)
功  能:设置TIMx捕获比较1寄存器值。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Compare1:指定捕获Compare1寄存器的新值。

1.49、void TIM_SetIC1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功  能:设置TIMx输入捕捉1预分频器。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ICPSC:指定输入Capture1预分频器的新值。

1.50、void TIM_SetClockDivision(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CKD)
功  能:设置TIMx时钟刻度值。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CKD:指定时钟分频值。

1.51、uint16_t TIM_GetCapture1(TIM_TypeDef* TIMx)
功  能:获取TIMx输入捕获1的值。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

1.52、uint16_t TIM_G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功  能:获取TIMx计数器值。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

1.53、uint16_t TIM_Get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功  能:获取TIMx预分频器值。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

1.54、FlagStatus TIM_GetFlagStatus(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LAG)
功  能:检查是否设置了指定的TIM标志。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FLAG:指定要检查的标志。

1.55、void TIM_ClearFla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FLAG)
功  能:清除TIMx的挂起标志。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FLAG:指定要清除的标志位。

1.56、ITStatus TIM_GetITStatus(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功  能:检查TIM中断是否发生。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IT:指定要检查的TIM中断源。

1.57、void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功  能:清除TIMx的中断挂起的位。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IT:指定要清除的挂起位。

1.58、static void TI1_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olarity, uint16_t TIM_ICSelection,uint16_t TIM_ICFilter)
功  能:将TI1配置为输入。
输  入:TIMx:其中x可以是1到4来选择TIM外围设备;TIM_ICPolarity:输入极性;TIM_ICSelection:指定要使用的输入;TIM_ICFilter:指定输入捕获筛选器。

以上函数均为库函数内部函数,在进行使用时只需在程序中进行调用即可。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通过定时器中断控制LED灯闪烁,其中,定时器为CH32V103内部资源,无需进行硬件设计,只需进行LED连接即可,LED与GPIO引脚连接方式如下:
  • LED1与PA0连接;
  • LED2与PA1连接。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通过定时器中断控制LED灯闪烁,其中,led.c文件与led.h文件前面GPIO教程中已讲解,在此不再介绍,本章主要介绍time.h文件、time.c文件以及main.c文件,具体程序如下:
time.h文件
  1. #ifndef __TIME_H
  2. #define __TIME_H

  3. #include "ch32v10x_conf.h"

  4.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time.h文件主要是定时器初始化配置函数的声明。
time.c文件

#include "time.h"
#include "led.h"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3时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指定下次更新事件时要加载到活动自动重新加载寄存器中的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指定用于划分TIM时钟的预分频器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因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计数模式,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初始化TIM NVIC,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设置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设置响应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通道1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

    TIM_Cmd(TIM3, ENABLE); //TIM3使能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i=0;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中断是否发生。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TIM3的中断挂起位。
        printf("Enter interrupt\n");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i==0) ? (i=Bit_SET):(i=Bit_RESET));
      }
}
time.c文件主要包含一个定时器3初始化函数和一个中断服务函数,程序具体执行步骤如下:
1、使能定时器时钟;
  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TIM3时钟
2、设置定时器初始化结构体参数,包括定时器周期、预分频器、时钟分频、计数模式等;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指定下次更新事件时要加载到活动自动重新加载寄存器中的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指定用于划分TIM时钟的预分频器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因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计数模式,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3、使能定时器中断;
  1.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4、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置;
    //初始化TIM NVIC,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设置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设置响应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通道1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
5、使能定时器;
  1. TIM_Cmd(TIM3, ENABLE); //TIM3使能
6、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i=0;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中断是否发生。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TIM3的中断挂起位。
        printf("Enter interrupt\n");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i==0) ? (i=Bit_SET):(i=Bit_RESET));
      }
}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u8 j=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LED_Init();
        TIM3_Int_Init(4999,7199);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while(1)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j==0) ? (j=Bit_SET):(j=Bit_RESET));
            Delay_Ms(100);
        }
}
main.c文件主要包含相关函数初始化以及一个while循环,其中while循环中LED1闪烁用来和中断函数中LED2闪烁形成对比,LED1闪烁较快,LED2闪烁较慢。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可以看到开发板两个LED灯闪烁,其中,LED1闪烁较快,LED2闪烁较慢。同时,串口调试助手打印显示:Enter interrupt,表示程序进入中断,大约500ms打印一次。串口调试助手打印显示如下: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拉个学习群啊,微信或者QQ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拉个学习群啊,微信或者QQ的?

谢谢提议,后续会考虑的

网友B:
库函数已经很完备了,看一下例程,做一般应用应该不难。

网友C(2021-01-08):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拉个学习群啊,微信或者QQ的?

欢迎进群
群   号:767172741
群名称:WCH_MCU

网友D(2021-06-19):
感觉,跟在后面学习,都追不上脚步呢~~

网友E:
不管学不学的会,先学习学习再说

网友F(2022-05-09):
为什么我的中断函数定义到其他文件, 整个程序都跑不起来了

网友G: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因子
无论是TIM_CKD_DIV2还是TIM_CKD_DIV4都不能对输出波形有影响,即使注释掉也没问题。请大家说说原因!

网友H(2022-07-09):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I:
ARM有的这个也都有,没啥区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