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实战!!!----------作业题来了

楼主(2020-11-03):
不要吵了,实战作业题

下图是一个采用PN8160做的反激电源,用的是TYPE II 型补偿,输出12V/1.5A, 求C43, 47 ,  R94

网友A:
看看我写的文档就行了。

网友B:
你没有给出必要的信息。
不知道谁有那么牛X,能给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给出必要的信息。
不知道谁有那么牛X,能给出答案。

你是说PWM调制吗?设计电源,只有IC型号,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找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PWM调制吗?设计电源,只有IC型号,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找资料

还有变压器参数,电容的选用,这些都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变压器参数,电容的选用,这些都会影响。

电容是上面截图掉了,是470uF/25V电解电容

楼主:
实战就懵逼了

网友C:
c43,r94的极点控制在开关频频率的40分之1,C47是c43的10分之一,或20分之1,作431稳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