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IMULINK的模块库介绍

楼主(2020-11-03):
SIMILINK模块库按功能进行分为以下8类子库:
Continuous(连续模块)
Discrete(离散模块)
Function&Tables(函数和平台模块)
Math(数学模块)
Nonlinear(非线性模块)
Signals&Systems(信号和系统模块)
Sinks(接收器模块)
Sources(输入源模块)

连续模块(Continuous)continuous.mdl
Integrator:输入信号积分
Derivative:输入信号微分
State-Space:线性状态空间系统模型
Transfer-Fcn:线性传递函数模型
Zero-Pole:以零极点表示的传递函数模型
Memory:存储上一时刻的状态值
Transport Delay:输入信号延时一个固定时间再输出
Variable Transport Delay:输入信号延时一个可变时间再输出

离散模块(Discrete) discrete.mdl
Discrete-time Integrator:离散时间积分器
Discrete Filter:IIR与FIR滤波器
Discrete State-Space:离散状态空间系统模型
Discrete Transfer-Fcn:离散传递函数模型
Discrete Zero-Pole:以零极点表示的离散传递函数模型
First-Order Hold:一阶采样和保持器
Zero-Order Hold:零阶采样和保持器
Unit Delay:一个采样周期的延时

函数和平台模块(Function&Tables) function.mdl
Fcn:用自定义的函数(表达式)进行运算
MATLAB Fcn:利用matlab的现有函数进行运算
S-Function:调用自编的S函数的程序进行运算
Look-Up Table:建立输入信号的查询表(线性峰值匹配)
Look-Up Table(2-D):建立两个输入信号的查询表(线性峰值匹配)

数学模块( Math ) math.mdl
Sum:加减运算
Product:乘运算
Dot Product:点乘运算
Gain:比例运算
Math Function:包括指数函数、对数函数、求平方、开根号等常用数学函数
Trigonometric Function:三角函数,包括正弦、余弦、正切等
MinMax:最值运算
Abs:取绝对值
Sign:符号函数
Logical Operator:逻辑运算
Relational Operator:关系运算
Complex to Magnitude-Angle:由复数输入转为幅值和相角输出
Magnitude-Angle to Complex:由幅值和相角输入合成复数输出
Complex to Real-Imag:由复数输入转为实部和虚部输出
Real-Imag to Complex:由实部和虚部输入合成复数输出

非线性模块( Nonlinear ) nonlinear.mdl
Saturation:饱和输出,让输出超过某一值时能够饱和。
Relay:滞环比较器,限制输出值在某一范围内变化。
Switch:开关选择,当第二个输入端大于临界值时,输出由第一个输入端而来,否则输出由第三个输入端而来。
Manual Switch:手动选择开关

信号和系统模块( Signal&Systems ) sigsys.mdl
In1:输入端。
Out1:输出端。
Mux:将多个单一输入转化为一个复合输出。
Demux:将一个复合输入转化为多个单一输出。
Ground:连接到没有连接到的输入端。
Terminator:连接到没有连接到的输出端。
SubSystem:建立新的封装(Mask)功能模块
接收器模块( Sinks ) sinks.mdl
Scope:示波器。
XY Graph:显示二维图形。
To Workspace:将输出写入MATLAB的工作空间。
To File(.mat):将输出写入数据文件。
输入源模块( Sources ) sources.mdl
Constant:常数信号。
Clock:时钟信号。
From Workspace:来自MATLAB的工作空间。
From File(.mat):来自数据文件。
Pulse Generator:脉冲发生器。
Repeating Sequence:重复信号。
Signal Generator: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正弦、方波、锯齿波及随意波。
Sine Wave:正弦波信号。
Step:阶跃波信号。

分割线==================================================================================分割线
  Simulink中常用的模块库包括以下几种。
  (1)信宿(Sinks)模块库:包括显示或将输出回写的模块。Display显示输入的值;Output创建子系统的输出端口或外部输出端口;Scope、Float Scope显示仿真时产生的信号;StopSimulation当输入不等于零时停止仿真;Terminator将未连接的输出端口作为终端;XY Graph显示XY坐标图。
  (2)信源(Sources)模块库:包括产生各种信号的模块。Band-Limited White Noise为连续系统引入白噪声;Chirp Signal产生一个扫频信号;Clock产生和显示仿真时间;Constant产生一个常量值;Digital Clock在特定的采样间隔产生仿真时间;Ground将未连接的输入端口接地等。
  (3)连续(Continuous)模块库:包括线性函数模型。包括有微分单元(Derivative)、积分单元(Integrator)、线性状态空间系统单元(State-Space)、线性传递函数单元(Transfer Fen)、延时单元(Transport Delay)、可变传输延时单元(Variable Transport Delay)、指定零极点输入函数单元(Zero-Pole)。
  (4)数学操作(Simulink Math Operations和FixedˉPoint Blocket Math)模块库:包含常用的数学函数模块。包括输入信号绝对值单元(Abs),计算一个复位信号幅度与/或相位单元(Complex to Magnitude-Angle),计算一个复位信号的实部与虚部单元(Complex to Real-Imag)等数学函数。
  (5)通信模块库(Comunications Blockset)
  信源(Comm Sources):在这个库中,可以形成随机或伪随机信号,也可以读取文件或模拟压控振荡器(VCO)来产生非随机信号。
  Bernoulli Random Binary Generator模块:产生伯努利分布的二进制随机数。
  Binary Vector Noise Generator模块:产生可以控制“1”的个数的二进制随机向量。
  Random-Integer Generator模块:产生范围在(0~M-1)内的随机整数。
  Poission Int Generator模块:产生洎松分布的随机整数。
  PN Sequence Generator模块:产生伪随机序列。
  Gaussian Noise Generator模块:产生离散高斯白噪声。
  Rayleigh Noise Generator模块:产生瑞利分布的噪声。
  Uniform Noise Generator模块:产生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均匀噪声。
  Voltage-Controlled Oscillator模块:实现压控振荡器。
  信宿(Comm Sinks):此库中提供了信宿和显示的模块,以使对通信系统的分析更加简便。
  Triggered Write to File模块:在输入信号上升沿向文件写入数据。
  Enor Rate Calculation模块:计算输入信号的误比特率和误符号率。
  信源编码(Source Coding)模块库:信源编码分为两个基本步骤:信源编码和信源译码。信源编码用量化的方法将一个源信号转化成一个数字信号。所得信号的符号都是在某个有限范围内的非负整数。信源译码就是从信源编码的信号恢复出原来的信息。
  信道(Channel)模块库:提供各种通信信道模型,比如高斯白噪声信道等。
  错误侦测与校验(Enor Detection Correction)模块库:提供用于分析输入输出的模块,比如计算误码率的模块。
  调制解调(Modulation)模块:分为数字调制解调和模拟调制解调,再细分又可分为幅度调制、相位调制以及频率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