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单片机的IO口一般可以设置为三种状态

楼主(2020-11-03):
关于单片机的IO口一般可以设置为三种状态  高或者低或者高组态  一般的输入/输出高操作寄存器写入0XFF    输入/输出低操作寄存器写入0X00,那么疑问来了  要是输入输出高阻应该写入什么值呢?输入输出高或者低或者高阻,这样组合起来有2^3=8种情况  输入输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A:
无论上拉或下拉,输入一般都是高电阻态,就2种。 输出有上拉(电阻)、下拉、OC(OD)集电极开路高阻态以及图腾柱推挽输出4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上拉或下拉,输入一般都是高电阻态,就2种。 输出有上拉(电阻)、下拉、OC(OD)集电极开路高阻态以及 ...

那寄存器如何操作呢?比如高阻 应该写入怎样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