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温度控制芯片(ADN8834)烧毁

楼主(2020-11-03):
以下两幅图片分别是ADN8834(温度控制芯片)内部框图和应用电路图。

首先我有一个疑问,这个芯片规格书推荐SW引脚(PIN14)用1uH的电感,而我实际用的是10uH的电感,这个电感值太大会烧毁这个芯片吗?

我遇到的现象是,上电之后ADN8834发烫,而且ADN8834有啸叫声,VCC_5对地70 ohm;我把ADN8834取下来之后测试发现,17PIN(LDR)对地接近0 ohm,16PIN(PVINL)对地65 OHM。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可能你的电感品质不好?
这个IC的PWM工作频率很高,电感不好可能导致开关损耗太高,过热烧掉了。

网友B:
啸叫应该不是芯片,应该是电感

网友C:
检查运放输出OUT2是否有剧烈变化,先把限流整小点试.

网友A:
热电堆驱动电流需求比较大,也许你的电感饱和了,那就很容易烧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堆驱动电流需求比较大,也许你的电感饱和了,那就很容易烧开关管。

我现在通过ILIM引脚处的两个电阻,设置的TEC驱动电流为0.5A(加热电流0.5A,冷却电流也为0.5A)。我做的板子有的会烧ADN8834,有的板子又没问题。我现在用的是BOURNS的10uH/2.5A的电感,见下图的红色框。这个电感适合这个电路吗?(会有你上面说的饱和的情况发生吗?或者说我要怎么判断电感饱和了呢?)
另外,下面表格中的Test Freq(MHz)是啥意思呢?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量取值要计算得出,手册里去找找计算公式。电感量过小则耗电流会异常变大,电感量过大则占空比顶到最大 ...

我当时计算的是比1uH大一点,所以我就取了个10uH。因为印象中,电感偏大一点是有好处的(在板子空间够的情况下)。现在的情况就是有的板子会烧ADN8834,有的板子不会烧。而且貌似是LDR引脚处那个下桥MOS管短路了。接下来就不知道咋分析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运放输出OUT2是否有剧烈变化,先把限流整小点试.

我今天检查了正常板子的OUT2,没有剧烈的变化,但是出问题的板子就没检查,因为OUT2貌似没输出了,我明天再确认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啸叫应该不是芯片,应该是电感

芯片和电感挨的太近了,不好区分。芯片(或者说电感)为什么会啸叫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和电感挨的太近了,不好区分。芯片(或者说电感)为什么会啸叫呢?谢谢! ...

电感叫,一是电流大,二是电流波动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和电感挨的太近了,不好区分。芯片(或者说电感)为什么会啸叫呢?谢谢! ...

估计是电感电流一直有一个在音频范围内变化的量,导致了磁致伸缩

下面的内容参考

https://www.sohu.com/a/289726804_120085093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38668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运放输出OUT2是否有剧烈变化,先把限流整小点试.

我用示波器测OUT2对地,没有看到剧烈变化的电压信号,只有一个30mV,2MHz的纹波电压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压上。。。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电感电流一直有一个在音频范围内变化的量,导致了磁致伸缩

下面的内容参考

谢谢,我去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OUT2对地,没有看到剧烈变化的电压信号,只有一个30mV,2MHz的纹波电压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压上 ...

哦,那就是正常的.纹波略大,再看看是不是地线的原因,探头用接地弹簧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