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4XX兼容问题

楼主(2020-11-03):
看了一下论坛和官网的资料,都是SXX10X到AT的移植,想问下SXX40X和AT40X本身软件和引脚兼容吗

网友A:
引脚兼容的,软件的话要分,你用的哪个软件呢?

网友B:
引脚可以做到兼容,但是软件的话一般很难兼容吧。

网友C:
软件还不能百分百兼容噢

网友D:
软件应该还是有点差异吧

网友D:
同问,不过估计软件很难完全兼容吧?

网友A:
这个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比如像正点原子这种写的比较规范的代码就几乎可以做到全兼容。

网友E:
驱动固件函数应该还是有区别吧?

网友A:
有区别还叫兼容吗?

网友A:
当然雅特力自己提供的固件肯定是不一样的,但你用st固件是可以测试兼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