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个电流源电路中运放供电问题

楼主:
C:\Users\k5959\Desktop小弟手头有一个精密电流源,我想把它供电范围改大点。改造中遇到个问题,就是运放U4和U8负电源是接-5V的。
我把负电源芯片去掉,把运放负电源接地(想把运放正电源调大点)。问题来了,运放负电源接地后,一加负载就短路!PS:没改造之前测量运放两端输出都是正输出。

楼主(点评):
目前看出了些问题。应该是后级U8那里的问题。

网友A(2020-11-03):
一般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是不能太靠近电源电压两端的,比如单电源10V供电,输入输出脚大概就在2V~8V这个区间才能正常工作.
详细参数要看它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是不能太靠近电源电压两端的,比如单电源10V供电,输入输出脚大概就在2V~8V这个区间 ...

非轨到轨的意思吗?但是那样应该是截止,造成短路就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轨到轨的意思吗?但是那样应该是截止,造成短路就很奇怪

运放假如最低输出2V,MOS管的Vgsth可能也是2V,你觉得MOS管是截止?
况且运放输入超出工作范围,其输出并不一定就只有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