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单片机ADC的采样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1-03):
按照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要大于信号频率的2倍。在单片机中,一般是通过定时器来控制采样频率。

网友B:
你要判断晶振是否满足要求,其实还是得看手册,或者你提供一下单片机型号。

欢迎评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25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采样定理,采样频率要大于信号频率的2倍。在单片机中,一般是通过定时器来控制采样频率。 ...

采样率如何换算成采样的时间?倒数就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