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20-11-03):
(无正文)

网友A:
先解决文件日期不对的问题即timestamp out of range的错误

网友B:
把这个工程压缩,再解压出来,编译解压之后的工程试试

网友C:
把那些报错的文件在文档编辑器(比如notepad++)里打开,然后另存为一个新的文件,用这些新的文件替换工程里旧的文件

网友D:
赶紧扔掉你用的编译器换成xc8

网友E:
用MPLAB X IDE 和Proteus联调时总是显示不能启动调试器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