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显示个液柱 和数字!

楼主(2020-11-03):
(无正文)

网友A:
的图片刷不出来?还是液晶屏的?如果是液晶屏你的是什么型号的,什么mcu?

网友B:
间隔会呢

网友C:
复位不可靠?

楼主:
                   断电后在间隔10秒左右在上电 图片就能完整刷出来!

网友D:
难道是快速断电时部分数据丢失。

网友E:
楼主的程序和电路时怎么样的?

楼主:
就是简单msp430单片机  和 一个LCD传数据,断电在迅速上电就显示图片不完整,奇怪呀

网友C:
使用的iar么?

网友F:
建议楼主使用仿真测试一下的。

网友G:
ccs应该更好一些的。

网友H:
完全放电了吗
可能残留电量造成的

网友B:
上个图片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I:
电路供电存在问题的。

复位一下试试,看会不会恢复

网友I:
这个是受了电源的影响的。
要等电源稳定了再看的再比较下的就可以整清楚其中的缘由了。

网友E:
这个是受到了电磁兼容方面的影响的。

网友J:
看不到图片勒?没上传成功?

网友K:
图片刷不出来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