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RE3端口配置成普通的输出口,赋1的时候,测得输出的电压...

楼主:
用的PIC单片机的型号是PIC18F66J11代码中RE3端口配置成普通的输出口,配置成输出高电平的时候,测得输出的电压只有0.08V,配置成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测得引脚输出电压是0V,是怎么回事?
RE1是正常的,配置成高电平测着输出电压是3.3V,低是0
具体代码看下面的两张图片

RE3  (21.91 KB )

网友A(2020-11-04):
外面什么不接也不行?另外80脚的芯片要注意下先禁止EB, 见数据手册11.6PORTE, TRISE and LATE Registers
On  80-pin  devices,  PORTE  is  multiplexed  with  the system bus as part of the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I/O port and other functions are only available when the interface   is   disabled   by   setting   the   EBDIS   bit(MEMCON<7>).

网友B(点评):
64引脚的,找到问题了,换了个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C:
外面接东西了吗? 代码有开启别的引脚功能吗?

网友B(点评):
没接,换个单片机就好了em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