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其他带DA的CPU

楼主(2020-11-03):
除了ARM芯片

网友A:
一般都是外扩的在设计中一般都是外扩的,很少用CPU内部的

网友B:
外部da更精确,比内部可能要好一些的

网友C:
画pcb就更简单了,如果是参加竞赛之类的

楼主: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可以在外围加D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