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8-14

楼主:
heweibig

网友(2020-11-0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信号
,
电压
,
音频
,
音频信号
请教大家一下,如何把正负电压音频信号,提升到0V以上的信号?
赏
标题置顶
标题高亮
点赞
共
人点赞
相关下载
•
线性光耦HCNR201在正负电压测量上的应用
•
音频信号分析仪
•
音频信号分析仪
•
音频信号分析仪
•
正负电压输出模块
•
音频信号分析仪设计
•
音频信号分析仪的解决方案
•
FPGA的音频信号处理
•
DSP的音频信号分析仪的设计

网友:
只看该作者
方法很多啊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wuhany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78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14
wuhany

网友:
只看该作者
楼主不妨说说自己的想法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heweibig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822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1771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822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1771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99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14
heweibig

网友:
只看该作者
我用电阻上拉到电源,下拉到地,信号接在中间,不起作用啊~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wuhany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039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603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78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14
楼
wuhany

网友:
只看该作者
需要一块频率—电压转换芯片即可完成,不妨一试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jiaxw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41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589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41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589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62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5
最后登录
2023-8-22
楼
jiaxw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如果是想把正负的信号,都变成0V以上信号,用绝对值电路。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liliang9554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790,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210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790,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210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89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09-9-17
最后登录
2023-8-22
楼
liliang9554

网友:
只看该作者
这种方式的电路最简单, 但要起怎样的作用, 除了阻值, 还与信号源的内阻有关.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jiahy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79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209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28791,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209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67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22
楼
jiahy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可以用 2 个上拉或下拉电阻, 取电阻中间点的电压来简单地解决.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zhaoxqi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1111, 距离下一级还需 18889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1111, 距离下一级还需 18889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76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8-25
最后登录
2023-8-24
楼
zhaoxqi

网友:
只看该作者
用一个延时不对称的比较器实现。电路在附件。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zhenykun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613,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387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3613,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387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90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8-25
最后登录
2023-8-15
楼
zhenykun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如果觉得电路非正统,就用附件的峰值保持电路。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heweibig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822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1771 积分
技术总监, 积分 38229, 距离下一级还需 11771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199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11-6-14
最后登录
2023-8-14
楼
heweibig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哦,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多谢大家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返回列表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收费
Smi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