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还没到10秒图形就不变了

楼主(2020-11-03):
下位机用STM32F767,通过网口每50ms往电脑发一次数,发10秒钟,电脑显示。
实测图形见面。可以看到,还没到10秒图形就不变了。

网友A:
上位机定时是准的吗

楼主:
准的。
不知道是下位机定时准不准还是别的问题。这怎么查呀?谢谢!

网友B:
是不是数据不变了?

网友C:
有可能是上位机软件问题

网友D:
通讯口堵塞了吧

网友E:
发送的数据变化吗

网友F: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G:
定时准 不一定就接收到了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