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哪位朋友能给说说电源复位和复位怎么区别啊?

楼主(2020-11-03):
(无正文)

网友A:
啥意思   你说的电源复位应该是上电瞬间的一个自检过程    二复位一般是指单片机出现跑偏之后的一个动作   呵呵

网友B:
复位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寄存器、程序地址等全部恢复到上电时的状态
电源复位是切断电的

网友C:
ARM芯片可以读取相应的寄存器来做判断,DSP好像没有。

网友D:
一个主要是硬件上实现的,另一个可以采用软件实现。

网友E:
软件实现上主要就是注意相关寄存器的标志位及功能控制的设置的。

网友F:
这就是上电复位和手动复位,楼主用的哪块芯片,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G:
单片机在通电之后如果没有复位信号的话,它的各个输出状态,计数器,以及一些初始值的状态也都是不确定的。特别是程序计数器只有清零后才能叫程序从起点开始运行

网友H:
都是复位   只是被复位的对象不一样

网友I:
难道是我理解我错了    你指的是复位源?

网友J:
电源复位:即板上所有电源上电正常  即常见的PWOER_GOOD    然后释放复位?

网友K:
其他常见复位:收到复位  软件复位   看门狗复位等等

网友L:
简单的单片机基础学习与应用是不可缺少的

网友M:
收到 打错了   是手动复位

网友N:
电源模块的稳定可靠是系统平稳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网友O:
普通的阻容复位

网友P:
电源复位是电源断开吧

网友Q:
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的电路设备

网友R:
复位电路主要有四种类型:(1)微分型复位电路;(2)积分型复位电路;(3)比较器型复位电路;(4)看门狗型复位电路。

网友J:
电源开机或者复位时,会产生电压、电流冲击

网友S:
上电复位电路吗

网友T:
复位是指程序复原起始点,从零再运行

网友U:
阻容复位?

网友V:
许多IC 都包含上电复位(POR)电路

网友E:
RST 端会 维持一段时间的低电平起到低电平复位

网友Q:
电源复位和软件复位这个问题确实很困惑

网友W:
非常合理安全,软件不会死机。

网友N:
硬件复位电路

网友X:
学好数电,模电,为设计电路打好基础

网友G:
所有复位信号都是由芯片组产生

网友Y:
复位就是硬件电路复位。

网友Z:
如果不加处理,可能会对电路中的芯片产生冲击,导致芯片受损。

网友AA:
上电复位是MCU的供电超过一定值时,内部相关寄存器被初始化,而外部复位和软复位也是通过一个信号给复位寄存器,让其复位初始化。

网友R:
利用它把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

网友W:
电源复位不是很清楚。

网友AB:
其作用是保证在施加电源后,模拟和数字模块初始化至已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