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317可以调节负电压么?

楼主(2020-11-03):
LM317可以调节负电压么?

楼主:
比如  让变压器的接地线接LM317的正端输入,变压器的负电压线接LM317的负端输入,这样行得通么?

网友A:
个人感觉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是啊,保证了输入端的正电压差,可为什么出不了结果

网友B:
负压可以用lm337

楼主:
根据公式 Vout=1.25(1+R2/R1)+IadjR2  输出怎么着也不能是负值啊,
要输出负压 79XX系列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根据lz的描述,他是将交流电介入LM317了

网友D:
输出直流负电压  使用LM337或79XX系列  这两款电路都用过   LM317输出正电压没问题  输出负电压  没用过  不知道可不可以  根据datasheet上的公式  应该不行

网友E:
其实, 正负只是参考电平的问题, 如果将输出的(比如+5V)当成地, 那么原来的地就是负电压了.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F:
正负只是参考电平的问题Vout=1.25(1+R2/R1)+IadjR2  也许吧

网友G:
用lm337不好吗?楼主

网友H: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型号的,有支持输出负压的

网友I:
LM317是不可以的,只可降压的,不可升压的

网友J:
//bbs.21ic.com/icview-700386-1-1.html
我经常用317和337

网友K:
LM317最低输出时VREF,1.25V左右,输不出负电压

网友L:
涉及到公共地的问题, 会比较别扭. 楼主上个图呢

网友M:
这个不可以的,,这个一般用字正电压设计上比较多的。

网友N:
317 一般不能用作生成负电压的电路, 有人说电压是相对参考的电压, 如果把输出端接地, 那么原来的地不就是负电压么?

网友N:
不过这样的电路工作稳定性有待验证呢

网友O:
这个是不行的哦!

网友P:
这个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