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多主一从SPI怎么设计

楼主(2020-11-03):
目前做的一个小项目中,STM32需要和FLASH进行通讯,RA8875也需要和FLASH进行通讯,目前是使用拨码开关进行选通的,每次切换都要人工干预,比较麻烦,有没有高速选通开关芯片可以代替拨码开关的?

网友A:
模拟电子开关了解一下

网友B:
你有什么打算呢?

楼主:
芯片的输入响应频率至少要大于10Mhz。或者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C:
用带有N个SPI接口的MCU连接N个SPI主器件

网友D:
用STM32 可以控制那个RA8875对FLASH的访问么?

网友E:
hc125或cd405x都可以实现吧。

网友F:
把RA8875给复位住,然后就可以烧写字库了。

网友G:
前提是确认复位状态时RA8875的SPI接口是高阻状态。

网友H:
用模拟开关
stm32控制开关的选通

网友I:
可以设计一个IO为忙不忙的检测。

网友J:
其他MCU不用该SPI的时候IO设置为高阻态。

网友K:
用完后要立马释放掉SPI和忙端口。

网友F:
用cs实现,谁拉低cs谁就是主机,这块spi是有协议标准的.

网友L:
模拟开关就可以,单片机控制模拟开关的选通。

网友M(2020-12-28):
RA8875比较老了,建议改用RA8889,功能和成本都更好,对于F LASH的操作,RA8889还可进行在线写入(烧录)FLASH的功能(RA8875只能读不能写),会更灵活;另外,FLASH也可同时接MCU和RA8889,当把RA8889的"TEST"脚拉高时(其它正常工作状态时拉低),其对FLASH的SPI接口就会变为高阻状态,MCU可直接去访问FLASH而不受RA8889的影响,RA8875好像没有这功能,只能通过物理断开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