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 CC2640是否具有多设备连接能力,如何做到这个

楼主(2020-11-03):
现在的蓝牙设备,有的是一个蓝牙可以连接多个设备。
不知道CC2640是否具有这个能力,如何去做才能实现。之前用过普通的串口蓝牙模块,都是通过AT命令就用起来了。不知道CC2640是如何开发的,用过的给介绍下。

网友A:
使用AT命令的是串口蓝牙模块,也是用MCU+蓝牙芯片实现的。

网友B:
cc2640可以自己开发程序,编写自己的业务逻辑
也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模块,模块一般都是支持at指令的

网友B:
cc2640可以实现一对多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