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C1101的中断引脚DIO0和DIO2反映了什么中断

楼主(2020-11-03):
CC1101是SPI接口的无线模块,433M频段的。
CC1101有2个信号IO口,DIO0和DIO2,看数据手册说是中断信号输出引脚,但从来没用过。
DIO0是输出什么中断信号的,DIO2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你都看数据手册了,不能看仔细点?

网友B:
这两个io口是接单片机中断输入引脚的,具体功能和IFGDO0和IFGDO2的配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