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F4P6的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0-11-03):
使用STM32F030F4P6芯片做一个传感器,和一般的采集数据进入休眠不太一样的是这次想一开始就先让芯片进入休眠,然后通过RTC事件定时唤醒。按照搜到的例程写了代码,但是不行,进不去休眠模式,要不就是进入了休眠唤不醒;最后调了半天,能进入休眠也能唤醒,但是没进入休眠时会发一次数据,这个和初始想法不一样。
有做过STM32F030休眠的朋友给指点下。

网友A:
采用RTC唤醒 ,那么楼主应该是进入Standby 低功耗模式,这种情况下 CPU等会复位重启,在重启的时候需要判断 是否为RTC唤醒,来区分真正上电还是低功耗退出。可以加我wx: chip1008

网友B:
多看下芯片手册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