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关M4核

楼主(2020-11-03):
在用stm32h7这个板子刷固件 估计是m7这一个核就够用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不调用m4的减小一点功耗
做得到的吗 做不到就算了

楼主:
如果您有疑问为什么我不干脆直接用个单核的板子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我决定得了的

网友A:
在这个板子搜一下BOOT_CM4应该有关闭的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板子搜一下BOOT_CM4应该有关闭的选项的

搜过了 好像确实是可以做得到 但是具体怎么写用哪个函数没找到

网友B:
  1. STM32_Programmer_CLI -c port=SWD -ob displ
  2. [...]
  3.      BCM7         : 0x1 (CM7 boot enabled)

不是很确定 试试看

网友C:
我也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用的cube cube可以改吗

网友D:
回一下楼上 cube应该改不了 都用这个了多学学别的吧

网友A:
虽然楼主说了没办法决定用哪个板 但是还是想说 真的没必要

网友E:
用不上双核就用单核啊

网友F:
你可以通过对option配置直接关闭掉M4.

或者在代码里实现也可以。

至于实现代码,你可以参考H7固件库 。。。/examples/pwr下面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