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0-5V/0-10V和4-20mA在气体传感器中的使用

楼主(2020-11-04):
有毒/可燃气体检测仪表广泛应用于石油、燃气、化工、油库等存在有毒气体的石油化工行业,用以检测室内外危险场所的泄漏情况,是保证生产和人身安全的重要仪器。当被测场所存在有毒气体时,探测器将气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传送到报警仪表,仪器显示出有毒气体爆炸下限的百分比浓度值。当有毒气体浓度超过报警设定值时发生声光报警信号提示,值班人员及时采取安全措施,避免燃爆事故发生。
有毒探测器多使用电化学原理的传感器,电化学传感器的输出一般都是非常微弱的电流或电压信号,需要对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调理(放大、偏置等),有一些难以氧化的传感器,需要对传感器加一个偏压,来让传感器处于工作状态。例如一氧化碳传感器(CO),该传感器的输出为55-90nA/ppm(@400ppm),首先要对这个信号进行I/V转换,然后对这个信号进行放大,如果一级放大不理想,可选择二级放大,随后将放大后的信号送给ADC进行模数转换,最后送到MCU进行处理。工业现场传感器远传一般使用4-20mA信号进行远传,客益电子提供GP8102S和GP8301(4-20mA12bitDAC)芯片来供客户选择。短距离传输信号,可以选用电压进行传输,客益电子有GP8101S(0-5V/0-10V 12bitDAC)和GP8500(0-2.5V/0-VCC 12bitDAC)供客户进行选择。同时客益电子提供更高精度的芯片GP8112S(16bitDAC 4-20mA)、GP8111S(16bitDAC 0-5V/0-10V)和GP8311(12bitDAC 4-20mA)。
具体芯片功能描述如下:
GP8101S可以实现单通道PWM/I2C输入,0-5V/0-10V输出,内置12bitDAC;
GP8102S无需外部DAC,直接PWM/I2C转4-20mA,内置12bitDAC;
GP8301拥有比GP8102S更简单的外围,来实现4-20mA/0-24mA输出,内置12bit DAC
GP8500 PWM输入可以实现0-2.5V/0-VCC输出,对单片机很友好,内置12bitDAC
GP8111S可以实现单通道PWM/I2C输入,0-5V/0-10V输出,内置16bitDAC;
GP8112S无需外部DAC,直接PWM/I2C转4-20mA,内置16bitDAC;
GP8311拥有比GP8112S更简单的外围,来实现4-20mA/0-24mA输出,内置16bit DAC
有毒/可燃气体探测器结构图

网友A(2021-12-01):
请问GP83系列的功耗大概是多少?

网友B:
GP8111S/ GP8112S/GP8311 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低于-50° 低温条件可以运用吗?

网友C:
8112s可以直接替代8102s吗?

网友D:
4-20mA的使用中,GP8102S和GP8301各有什么优势?

网友E:
我看都是单通道的,是还有双通道的产品吗?

网友F:
贵司这个4到20ma 方案比传统运放方案 ,温漂和精度能高多少?

网友G:
这个芯片相较于AD5410有什么  优缺点吗?

网友:
之前用的8102在气体仪表检测上的,这个8102S可以完全替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