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路振荡的原因?

楼主:
利用运放进行脉冲波形放大,后端带的是容性负载,根据使用要求需要改变脉冲波形的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等参数。发现上升时间设置小的话(200us),带载后的波形就发生了振荡现象。如下图所示。

但是将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延长的话,振荡现象明显减弱。如下图所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输出串电阻吗?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A(点评):
选驱动容性负载更好的运放,如线缆驱动器。或视频驱动器OP.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相位校正电容?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电容前面串电阻,并且电容不在反馈回路里

网友C(2020-11-07):
你这波形看起来不对劲。衰减很小,幅度应该大的多才对。怀疑不是运放振铃,是其它地方产生的。

网友C:
输出摆幅有正负40V,感觉已经靠了电源轨了,也许振铃是电源产生的。

网友D:
先去掉负载测一下输出,确定波动是哪里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摆幅有正负40V,感觉已经靠了电源轨了,也许振铃是电源产生的。

因为采用的是开关电源模块供电的,测量一下,纹波非常大。打算用线性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摆幅有正负40V,感觉已经靠了电源轨了,也许振铃是电源产生的。

这个是从0~10V放大输出0~100V的。通过运放和偏置等电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