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带片选复用EMIF读取外部XRAM数据问题

楼主(2020-11-04):
求大神指点,最近翻译一段汇编程序,使用的c8051f505单片机,汇编定义MOV  EMI0CF,    #09H                                                                                     MOV   EMI0TC,    #045H通过中断能读取到数据
                MOV                DPTR,#02001H
                MOVX        A,@DPTR
                JB        B.0,A1D19
                MOV        RMSB,A
我翻译成c以后,EMI0CF    = 0x09;                    //配置EMIF端口复用方式,带块选择的分片方式,<4k用内存,>4k用外存
                        EMI0TC    = 0x45;
if(BB0)
        {
                RLSB=XBYTE[0x2001];
                BB3=1;
        }为什么就读取不到数据呢?这种复用地址数据地址线还涉及到时序还是怎么的?求指点,其中EMI0CF的第4、3位定义为10介绍如下:
EMIF Operating Mode Select Bits.
00: Internal Only: MOVX accesses on-chip XRAM only. All effective addresses alias to
on-chip memory space
01: Split Mode without Bank Select: Accesses below the 4 kB boundary are directed
on-chip. Accesses above the 4 kB boundary are directed off-chip. 8-bit off-chip MOVX
operations use current contents of the Address high port latches to resolve the upper
address byte. To access off chip space, EMI0CN must be set to a page that is not contained
in the on-chip address space.
10: Split Mode with Bank Select: Accesses below the 4 kB boundary are directed onchip.
Accesses above the 4 kB boundary are directed off-chip. 8-bit off-chip MOVX
operations uses the contents of EMI0CN to determine the high-byte of the address.
11: External Only: MOVX accesses off-chip XRAM only. On-chip XRAM is not visible to the CPU.附件是c8051f500手册

datasheet

网友A:
这芯片有中文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