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调试加载问题求救

楼主(2020-11-04):
我在调试GD32E230C8T6时,使用的是V9的J-LINK,现在一直不能调试,是怎么回事呢,高手们帮帮忙,谢谢!!d:\无标题.png

楼主:
JLink info:
------------
DLL: V6.16c, compiled Jun 16 2017 18:14:49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Dec 13 2019 11:14:50
Hardware: V9.70
S/N : 59701300
Feature(s) :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F11477
* JLink Info: Scanning APs, stopping at first AHB-AP found.
* JLink Info: AP[0] IDR: 0x04770025 (AHB-AP)
* JLink Info: AHB-AP ROM: 0xE00FF000 (Base addr. of first ROM table)
* JLink Info: CPUID reg: 0x411CD200.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23 r1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 JLink Info: Security extension: not implemented
* JLink Info: CoreSight components:
* JLink Info: ROMTbl[0] @ E00FF000
* JLink Info: ROMTbl[0][0]: E000E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D20 SCS
* JLink Info: ROMTbl[0][1]: E0001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D20 DWT
* JLink Info: ROMTbl[0][2]: E0002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D20 FPB
ROMTableAddr = 0xE00FF000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08:42:46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 info:
------------
DLL: V6.16c, compiled Jun 16 2017 18:14:49

改成全片擦除试试,看看jlink  commander能不能读到选项字节,有没有加保护

网友B:
单独找到C盘下的JLINK驱动(大家一般默认安装路径) 去UPDATE DLL 选择KEIL5 (可以覆盖掉KEIL5自带的JLINK驱动)   SW主频不要低于1M  我一般用2~3MHZ  太快也每必要,增加干扰的风险。

网友C:
先擦除一次芯片,再重新烧写。

网友D:
flash下载选型里面改为全片擦除。

网友E:
运行Jflash烧写软件,看下芯片选项里面有没有该型号,是不是JLINK版本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