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设计文档] TMS320F28335开发过程中常见问题总结

楼主(2020-11-04):
1.SPI驱动TLE7241E出现返回值不对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时序的不对,导致TLE7241E输入采样时数据还没有建立,所以TLE7241E收到的命令不正确,所以返回值不正确。
2.SPI驱动EEPROM时,如果用金属物触到clock pin时,能正确运行,否则不能正确运行。出现次问题也是由于时序的问题,金属物触到clock导致clock出现微小幅度的偏移,导致正好和eeprom的时序对上,而不用金属物触碰时时序不正常,当使dsp MOSIpin数据发送提前半个周期后,eeprom工作正常。
3.示波器有时会导致显示的波形被消尖,所以用示波器测量时周期不能太大。

网友A:
请问这个芯片TLE7241E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B:
spi如果时序不对 还有返回值?

网友C:
金属物碰到这个难道不是造成时钟暂停吗?

网友D:
示波器导致波形被削尖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E: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时把示波器的供电改成充电宝供电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