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

楼主:
如图所示,图中的LM358的允许差模输入电压为±32V,那么此时IN端输入电压可以是0-15V的任何值。我的问题是:1.如果换成THS4061这种只允许输入差模电压为±4V的运放,那我此时IN端允许输入的电压就应该在3.5-11.5V之间,请问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超过这个值,可能就会烧毁运放。

2.如果我要保证输入可以是0-15V,那我是不是要在+-端并上一个4V左右的双向TVS,将+-端的差值钳位在±4V左右?

楼主(2020-11-04):
引用 网友A:
如你的电路,运放正负输入端有串联足够大的电阻,不需要再外加保护。差模超过4v,代表Vin过大,也代表输出 ...

两个输入端差模超过4V,不会击穿运放吗?

网友B:
串联大电阻不合适。
1.要了解运放的输入阻抗,计算大电阻对输入阻抗的影响;
2.电阻的温度系数。电阻值越大,信号受到温度影响越严重;
3.如果是外部输入的信号,要考虑输入级的静电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