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ISM303DAC和LSM303AH掉电模式下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楼主(2020-11-04):
在官网的e-Compasses页面看到这2款传感器的掉电电流是0.00025mA(0.25uA)

数据手册中的掉电电流是2.5uA,这2款传感器都是低电压版,其它传感器掉电电流已经做到1uA
所以觉得网页上的0.25uA应该是准的,不太确定,有用过这个传感器的吗?

网友A(2023-01-15):
官方标注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我觉得还行吧,这传感器的功耗都很低

网友C:
你可以自己试试的,测测其功耗就好了

网友D:
手册写的为准呗,一般都是按手册写的

网友E:
你可以给官方的FAE致电,咨询一下

网友F:
其实0.252.5uA好像也没差多少吧,都是UA级别的

网友G:
这都到达ua级别了,我觉得应该够低功耗了

网友H:
这是啥传感器啊?要是六轴啥的,有可能这么低功耗

网友I:
官方写的是0.25,然后手册写的是2.5?是不是工作模式不一样?

网友J:
网页是不是更新了啊,也许是两个系统没同步呢,还是找最新的资料吧

网友K:
这都到达ua级别了,应该够低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