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如何平滑控制交流风扇

楼主(2020-11-04):
要用单片机调节交流风机到固定转速
用了PID调节效果不是很好
于是怀疑是不是交流不是平滑调节的原因
通常直流都是通过PWM实现平滑调节,例如输出1,转速1,输出10,转速10
但是交流是通过过零检测,调节导通角实现调速的,是非线性的,会不会影响PID控制效果
交流调速如何平滑调速呢

网友A:
我记得阀门与流量也是非线性关系。不影响流量的调节。

网友B:
这个得把正弦半波等分分成100份或者是200份面积相等的区域,比喻分成100份,线性增加1%,平均电压就是线性增加的,你用PID控制也是线性调整这个占空比
积分求面积,很容易算出每份从零点开始延时的时间
提示下,用归一法,正弦半波面积为2, 与正弦等高等半周期的底围成的面积是PI , 正弦占整个面积的2/PI,这样很容易求出来你要的延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把正弦半波等分分成100份或者是200份面积相等的区域,比喻分成100份,线性增加1%,平均电压就是线性 ...

谢谢大佬,是按面积区域等分呢,还是面积平方区域,PWM因为电压都是一样的,电压平方区域也都一样。能不能用查表直接一一对应,这个表得算算。

网友C:
要看你什么交流电机了。
交流电机最佳的调速方法是变频控制。
或者采用励磁电机,控制励磁电流,来控制转速。
普通的异步交流电机,如果你用可控硅导通角来控制转速,效果很差,非线性很大,效率和杂波大。

@gtbestom :可控硅调速范围窄,或者说导通角变化很小,转速变化很大,如果导通角的变化分辨率较高才可以,软件算法比较快才可以。即使硬件调速,效果也不好。既然是软件,非线性可以补偿的,但这不是关键。
是可控硅导通角来控制转速,非线性的,我想把它转换成线性的进行PID控制,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PID有没有必要处理成线性。

网友D:
应该不是交流的原因,我过去做BLENDER pid 控制的很好
新型真空车载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交流的原因,我过去做BLENDER pid 控制的很好
新型真空车载充电器

嗯,可能中间经过转换成线性的了。

网友E:
我做过,可控硅直接整周控制,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可控硅直接整周控制,效果不错

怎么做到的呢,我现在是一个目标值调好PID无过冲也很快到目标值,但是我提高目标值,就会超调,降低目标值,就会较慢到达目标值,我怀疑是交流可控硅控制,低速高速非线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