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厮对我的东西感兴趣,很好...

楼主(2020-11-04):
先引帖:

谁能知道大师这个傅里叶变换的源文献是什么??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3494-1-1.html?_dsign=f1faa82e

楼主:
找“源文献”没必要,去“21学堂”看看即可: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01144-1-2.html?_dsign=dd217652

楼主:
看来,那厮连余弦变换正弦变换都不知道。

网友A:
【你的东西】?

可给我笑死了。

你看的是大一大二教材,老夫看的是滤波器专家老考的近1000页的专著:

你看的那些大一大二教材,老夫一分钱兴趣都没有。

网友A:
偶的兴趣主要是看论文目前,打印出来的半米厚论文,够H大师奋起直追到65岁了。

今天下午把这篇研究振荡器中噪声的论文看完。

差距越拉越大,大师除了恼羞成怒之外,没有任何办法。

网友A:
致歉声明

我看大师的帖子,说是研究正交基的:

完全相同的内容,摇身一变,换个标题,成研究傅里叶变换奇偶性的了:

如果大师研究的东西是我说的,大师水平就让人喜出望外了。

大师发这个帖子一说,才知道我们是自作多情了,大师是不可能研究超出大一大二教材之外的知识的,
逛十几年论坛,大师水平一直超级稳定,是纹丝不动的那种稳定。

正常人是20、21岁的时候研究的。
60岁还研究这个东西,水平可就Low暴了。

所以给大师道歉:我误会大师了,我误以为你会看论文了,实际上不是的,你还是看大一大二教材。

网友B:
二位大师,还是多谈糸统稳定性方面的问题,给一大帮工程师有现实指导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位大师,还是多谈糸统稳定性方面的问题,给一大帮工程师有现实指导意义吧。 ...

线性系统稳定性概念和理论之前已经给出完整论述,相关应用也有一些,且推广并不难。

非线性系统涉及到一些其它领域的概念和理论,在此不可能系统论述。当然,某些典型常见情形,有其一些特殊处理方法,之后视情况会有相关论述。

网友A:
看看人家这说话技术,是滴水不漏,每一句话都透漏出大师的气派。

同样的内容,要是让老实人说,就变成:线性的稳定性理论,我会一点,非线性的我没学过。

同样的话,不同水平的人说出来,效果不一样。但是复旦大学博导教授说话技巧,整个论坛上无人能超越的。

我逛论坛主要兴趣之一,就是学习大师高超的讲话技巧的。例如我们这些普通俗人说【例如或比如】,而大师喜欢用【譬如】!明显大师的说话听起来是美白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我的东西感兴趣,很好...
至少你有让大师感觉到光荣与自信。倒是21小学堂臥在暗室,在手机版上根本见不 ...

建议很好,不过名字需要改一下,叫【大一大二教材公式定理摘录】

有的书上不说拉普拉斯变换,而是叫指数变换
大师要是看到了,跟发现新大陆一样,说:俺爹那厮,居然不知道指数变换,就知道拉普拉斯变换。。。。

【大师在论坛上经常用“那厮”这个术语,我有理由怀疑,他在家说习惯了,和他爹、他娘,都是这么称呼的。例如和他娘这么说话:俺娘你这厮过来,我要吃奶】

网友(2021-06-16):
沦落到发表致歉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