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IAP里的BIN文件怎么传入的?

楼主(2020-11-04):
BIN文件生成后,是自动填满的?然后IAP升级,串口发送BIN到STM32,然后STM32用FLASH读写把BIN里的格式写入FLASH就可以了吧??

那么如果要发送该BIN的校验码或者自定义了CRC校验等,是在哪发送??额外传一个字节吗? BIN+校验(8位或者32位)?

网友A(2023-01-14):
正常来说没有校验之类的操作啊,这都是收bin数据的时候做操作的

网友B:
Bin生成之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动填满,估计不是,你可以通过bin编辑器看看

网友C:
串口发送到STM32的话你需要做校验了吧,不然收的数据不准确,升级失败的

网友D:
记得bin不是自动填满

网友E:
对把bin数据写到flash之中就可以的

网友F:
我觉得你说的校验是在通讯的时候用到的,而不是写bin的时候用到的

网友G:
嗯,肯定是有协议的,不仅仅是一个字节

网友H:
校验一般都是命令字,长度,数据然后混在一起校验

网友I:
当然了,写入flash不就是升级了么

网友J:
其实IAP升级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写flash的时候操作麻烦点

网友K:
bin不是自动填满,发送到STM32的话需要做校验。